工业电源
求助:开关电源怎么实现过流/过压保护?

楼主(2004-09-01):
谢谢哦,开关电源怎么实现过流保护和过压保护呀?

网友A(2004-10-04):
顶 我只知道,在输入电压部分用热敏电阻和压敏电阻。 谁能把内部的保护部分给个详细的解释,谢谢

网友B:
在高频变压器的下端和接地的之间接一个1或者0.5欧的电阻,当过流的时候比如说线圈有1安培的电流,那么电组上就有1伏的电压,再把这个电压给3844/3842/494等随便什么芯片就可以反馈出过流了,那么以次类推,过电压一般的在负载端并联一个光欧,当然光藕上面谣串接电阻的,这种光藕是线性光藕,不是开关的光藕,也就是说电压越大,负载端就电阻越、小,这样子可以反馈出过压了,至于怎么保护,信号都有了,那个也就知道了吧

网友C:
可以加装电源防雷器啊??如这方面需帮忙请找我,我公司是德国OBO防雷器的一级代理商!!我可以为您提供方案及资料!! 深圳市瀚宇科技有限公司 盛丽 13620204288 电话:0755-83745220 83745419

网友B:
德国的东西固然好,但是太贵了。 电源,信号,视频防雷我一直用的是国产的,广州的就有两家和我们联系挺好,质量也还行

网友C:
是不是广州立信和广州雷讯两个品牌的国产防雷器啊?我不能说它们质量不好,它就稳定性而言,确实是比不了进口的,如果你们单从性价比来说我可以介绍上海雷盾的防雷器给你们,它的各项技术指标都是按照德国OBO防雷器来做的,应该说它在国产防雷器里面是最好的!! 深圳市瀚宇科技有限公司 盛丽 13620204288 电话:0755-83745220 83745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