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变频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4-09-01):
我用的是ABB ACS600变频器,额定输入电压690V,驱动的电机也是690V.运用的是PTC控制方式,但在运行中发现电机在40HZ~52HZ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均为660V.我查看产品样本也没有找出电压限幅参数,问ABB厂家也没有明确的回符号,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基频电压设为多少?

楼主:
基准电压设为690V,电机参数没有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不影响正常使用。建议以后输入电压提高7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