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碰到大难题了,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4-09-01):
郁闷啊…… 小弟在一制药企业,最近公司从德国BBK公司进口的贴标机因为速度较慢,故将其速度调 快(16m/min--24m/min),可以运行,各部分都没有问题。但是将其从24调回16m后 机器出签部分变得不准确,速度减慢,而后就不再运行。经检查,其输入输出钧没有问题, 怀疑是驱动部分的IC有问题,于是外协维修,更换IC后也没有好转,小弟今年刚刚毕业,就碰到这种问题,请各位达人赐教!! 小弟拜谢!!

网友A:
小李﹕ 能否祥細把控制過程及器件描述一下。

网友B:
使用的控制器是什么?

网友C:
能否祥把控制程及器件描述一下,以及设备。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D:
这不是单纯的控制程序有问题。整个系统的运行调试、机械结构、电眼位置、配合等等都有关系甚至里面的弹簧垫片都有可能造成出标时间出错的,ic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E(2004-11-10):
半瓶醋说的很对,首先把控制方式说一下,才能帮你解决

网友F:
呵呵,说的明白一点呀,你把控制方式说明一下

网友G:
严重同意半瓶醋朋友的看法,楼主能给一份详细描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