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那位大人对旋转变压器的信号处理清楚的?

楼主(2004-09-01):
就是旋转变压器的输出sin,cos如何处理变成数字信号?理论方法?不太清楚的就不要说个只字片语了。不用RDC的,能讲的最好详细点!!!谢了!

网友A:
我只知道是把两个函数的相位差通过解码芯片解出来,具体怎么回事,我就不太清楚了。但买旋变时要配套买芯片。

网友B:
我是做旋转变压器和线路的,你是想自己做线路还是想买呢?

网友C:
to roosevelt 请问你的电话?

网友D(2009-05-10):
我是做RDC芯片的,可以提供芯片及技术支持,
yezeg@163.com

网友E:
roosevelt ? 啥公司?有网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