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碳刷

楼主(2004-09-01):
各位大虾,我现在急需一些西门子直流电机的碳刷,电机的型号是;NEBENSCHL-MOT 1 GG6164-0]H40-6]V3-Z,电机的功率91KW,是三个一组,共四组,计十二个,我问过西门子 售后中心,很奇怪他们说没有,请问可以从哪里买得到?要原装的.我的E-MAIL; dlf_007@163.com.请报一下价格,非常感谢。

网友A(2004-11-16):
直流电机碳刷的长度不足多少时更换?有没有官方数据?希望回复,我的信箱是fanjianw80@126.com 谢谢!

楼主:
一般的电机有随机附带的说明,你看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单位的 老外讲低于12毫米就要更换,一般是一年换一次,不过也不一定 你要经常检查.你也用西门子的直流电机吗?

网友B:
很多碳刷上面都有标记,到了标记点就要更换,一般三、四年更换一次,看实际情况。不过要定时清理碳粉。

网友C:
各位大侠 我们单位有七台湘潭电机厂生产的2500千瓦的直流电机,可是自投用以来经常打泡,产弧。主要是因为电刷损伤和刷盒松动引起的,可是我们一直没有查到引起电刷快速损坏和刷盒松动的原因,是电机同心度不好,还是有串动,还是安装不对,还是电刷本身有问题,还是其它的原因呢,这事可把我害苦了,几乎每半个月都要换开盖检查并换一些电刷,影响生产不说并严重威胁着电机本身的安全,请教有哪位高手能点拨一下吗,谢谢

网友D(2006-06-10):
不用着急,只要将你原来的碳刷给我一个就可以了,我们将根据你原碳刷的材料成分定做,质量和你原来的一样,欢迎随时来电。

深圳忠澳机电
电话:0755-86111169
传真:0755-26087495
手机:13689572068

网友E(2009-03-06):
进口碳刷,进口直流电机碳刷.欢迎至电020-31823946 广州鼎益碳刷厂有限公司 http://www.31823946.cn

网友F:
个人建议买原厂的碳刷比较可靠,其他的碳刷用了以后怎么的可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