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雷的问题

楼主(2004-09-02):
各位大哥: 小弟的项目中要用到GPRS/CDMA数传模块,要求安装在室外,模块放在一个密封的铁箱里,天线延伸到箱外,请问如何防雷啊?? 谢谢!

网友A:
采用专门的防雷放电器接在GPRS模块的天线部分进行防雷。

网友A:
防雷放电器是一个陶瓷的管,大小一般只有12mm左右粗。长度10mm左右,带两个引脚,一般都是进口的. 几十元到200多元,价格不等.

网友B(2009-08-04):
兄弟好东西,那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