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精度?

楼主(2004-09-02):
mcgs上显示的数据和现场仪表显示的数据相比,变化比较大(比如现场显示温度30度,在mcgs上就可能是26到34之间的一个不断变化的值),我觉得这种偏差已经超出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误差范围,怎么才能使这种偏差小一点?现场仪表到控制室大约有100米,只有到计算机的一小段电缆没有屏蔽层,其他都有。

网友A:
我先对"现场显示温度30度,在mcgs上就可能是26到34之间的一个不断变化的值"作一说明:因为现场仪表显示的周期往往周期较长,他不能反映出现场的某一瞬间的值,而MCGS是每一个采集周期就会去采集数据上来,如果你的采集周期较小的话,在你仪表显示一次时,MCGS就能采集多个周期,能实时反映出现场的实时数据,有可能时在这个周期中你的实时数据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你看到的是一个不断变化值.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仪表和MCGS的信号接线是如何?也不能对其它问题作出具体判断(如:信号输入的差异,MCGS与仪表之间是什么关系等)

楼主:
我用的是研华的pcl-818l采集的4-20mA电流信号,基本就是把仪表、24V电源、采集卡串接在一起。 现在现场仪表测的温度实际上就是一个环境温度,基本是没有变化的,而且我也试过把温度计直接连接在控制室的电缆上(离计算机距离小于2米)测量温度,这时温度是很准确的,没有什么变化。我想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一个可能是距离较远,另一个可能是因为和其他的信号相互干扰。 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有什么简单点的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B: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当时感觉闪东太快,而且不在固定的一个数字上,和现场仪表相比感觉就是相差大,其原因如同clg所言,是你的采集周期所致,有两种解决方法,其一改采集周期(一般都没这样用,不可能为了满足一个要求而取消其他几个优点),其二,改变你的算法,用平均值显示。 具体情况看你自己了,相互交流!

网友C:
有没有考虑干扰啊,我认为不是周期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是温度不准,你把信号线屏蔽一下看看,另外,现场有没有变频器之类的设备?

楼主:
信号线都有屏蔽,现场也没有变频器,我把采集周期设为4秒,现在将就可以了!

网友D:
问题在于,你的4-20mA电流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受到干扰了,想办法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