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报警欠电压(求助)

楼主(2004-09-02):
我公司有一台冲床用普传变频器,当频率达到24Hz以上时,启动机床变频器报警欠电压。当频率小于24Hz时,机床可以正常使用。造成变频器欠电压的原因可能有: 1、我们车间的供电是3相200V,我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只有190V,有可能是此原因造成,但是其它机床的变频器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是电源电压低造成变频器欠电压,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车间无法提供3相220V电压)。 2、车间多台机床共用一台稳压器,是不是其它机床使用中造成变频器欠电压。 其它还有什么原因请大家提供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A:
可能是这台负载比较大,一定要把输入电压提升到至少200V,为什么有稳压器电压都不稳?这台变频器不经稳压器试。

网友B:
检查大电解电容,看电容容量有没有下降。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28Hz以上就会报警欠电压,后来检查发现电解电容容量下降,换下来就好了。

网友C:
稳压器最大输出电流能不能满足所带机床总的所需电流 可以停下几台机床再试即可分辨是变频器还是电源容量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用的变频器都是日本产的!只有这一台是台湾产的!昨天下班后车间所有机器关闭,单独使用这台变频器就正常。我想应该是电网容量不够吧!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解决?可以通过变频器改善吗?(对不起,我们用的不是稳压器,而是变压器是将3相380V变为3相200V)

网友D:
问题很明显,建议你增加变压器的容量(加补偿也可以)或送修变频器(内部有空间,最还加个电容)

网友E:
你看看该机运行后显示的04参数值是否与你输入的电压相同,会有一定的误差;可能04值调的太低

楼主(2005-03-04):
检查大电解电容用什么仪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