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到底能接几个收发器

楼主(2004-09-02):
以前得到的均是最多可连32个,可不久前看一篇智能小区文章中说可以接128个,怎麽回事啊?

网友A:
485通信一个串口能控制多少个设备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85134

网友B:
驱动设备个数与采用的RS-485接口芯片有关:即每个RS-485接口芯片的驱动器能驱动多少个标准RS-485负载。根据规定,标准RS-485接口的输入阻抗为≥12kΩ,相应的标准驱动节点数为32。为适应更多节点的通信场合,有些芯片的输入阻抗设计成1/2负载(≥24kΩ)、1/4负载(≥48kΩ)甚至1/8负载(≥96kΩ),相应的节点数可增加到64、128和256。表1为一些常见芯片的节点数。 表1节点数 型 号 32 SN75176,SN75276,SN75179,SN75180,MAX485,MAX488,MAX490 64 SN75LBC184 128 MAX487,MAX1487 256 MAX1482,MAX1483,MAX3080~MAX3089

网友C:
485芯片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