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同步电机可以用变频么?

楼主(2004-09-02):
求教:同步电机可以用变频么?具体应用在那些领域

楼主:
大家见仁见智阿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用过,化纤行业。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网友C:
可以,如安川的GL5,L7,G7加上同步卡也可以.还有富士,KEB,SIEI,CT也可以带同步机!

网友D:
电梯现在也用永磁同步电机,节约电能。

网友E:
明电舍VT230可以,010-65951182葛

楼主:
具体什么工况 ,能给我讲讲么? 节能原理。。。

楼主:
为什么目前6kv、10kv变频器在同步机上没有应用呢?? 如果有应用 请具体解释如何节能~

网友F:
有应用的,我知道ROBICON在包钢就有一2500HP/6kV的同步机变频系统. 节能的原理和异步机一样的.自己体会吧

网友G:
节能,主要看是什么负载.像电梯的话,就有节能的潜力,因为它在下降的时候,能量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反馈给电网.

网友H:
我公司有2800KW/6KV同步电机用的莱钢应用来信请寄huyanluanyu9898@163.com

网友I:
当然可以了

网友J:
从工作原理上讲,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K(2005-03-20):
请教个问题,有家制氧厂的想做节能改造,压缩机是250千瓦同步电机,运转电流定子200A,转子电流100A,不知能用变频器带同步电机否,若可以的话能否节电,大概能节多少(节电率多少),改下来要多少钱?用什么变频器合适。 谢谢

网友L:
节能与否要看工艺要求和运转方式,制气厂变频器改造的节能效果一般不明显,但是能够改善起停时的电流冲击情况。 变频器最初并非为节能才出现的,主要的目的还是速度调节。在生产中许多场合需要严格的速度控制,如纺织行业,变频器+同步电机大量的使用,如果使用异步电机则达不到工艺要求。

网友M(2005-04-19):
同步电动机可以使用变频器,一般使用交交变频。我接触的同步电动机使用在矿井提升机控制系统中,大功率3500KW,电机运行速度不高,大约10米/秒左右,整套控制系统为西门子的控制系统。

网友N:
楼主你好!我公司生产的变频器与同步电动机已经在胜利油田中应用了

网友N:
在运行时,电机所处的相位与变频器以及工频的相位可能有一点差异,不过工频直接启动时电机这一点体现不出来

网友O:
同步电动机可以使用变频器,它同异步鼠笼电动机变频方案大通小异,主要加了励磁柜对电机转子励磁,如闭环控制则需加位置传感器.另外,对变频器与励磁柜需加控制系统. 东方凯奇有方案与业绩,可与朋友张经理联系13708093095 注意凯奇只做高压,500KW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