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液伺服阀
为何?

楼主(2004-09-02):
请教各位,有谁用过电液伺服阀?哪个厂家的产品好?

网友A:
力士乐、派克、威格士 榆次

为何?

网友:
哪个厂家的产品性能稳定?质量过硬?

为何?

网友:
哪个厂家的产品性能稳定?质量过硬?

网友A:
力士乐、派克都是做液压伺服的老牌子了,榆次属于国货精品,另有汉中173厂也还不错。注意别被比例换向阀给蒙了。

网友B(2006-02-27):
moog阀,电厂调速汽门都是

网友C(2007-01-15):
穆格最好,派克.威格士.力士乐也不错

网友D:
我们单位的注塑机上就用了伺服阀,压力300公斤噢,是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E(2011-03-23):
穆格最好,派克.威格士.力士乐,国产的,中航609的喷嘴挡板阀,704的射流管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