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Lonworks冗余的实现

楼主(2004-09-02):
用Lonworks如何实现冗余,每个节点多加一个收发器么。怎么实现呀?????????

网友A:
冗余也要看你的级别。 节点级还是系统级。 节点级的话,要在应用节点附近做一个同步的冗余节点 当正常的节点发生故障无法正常工作时, 配置和状态同步的冗余节点申请替换。 替换成功后正常工作。同时提醒系统维修 故障节点。 系统级的话,比较麻烦。记得美国的一个公司就是 用雷神的光纤收发器组成的一个冗 余系统。可以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