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好消息!交流伺服系统及直流伺服系统开发成功!

楼主(2004-09-02):
各位同仁!好消息!交流伺服系统及直流伺服系统开发成功!参数如下电压15V~80V,额定电流5A,峰值电流10A,调速比1:5000,可以带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我们电机及控制器的性价比绝对超过国外!各位同仁如有需要请发邮件roosevelt@ywzc.net 我们也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设计!

网友A:
电压太低,很多场合应用会受到限制。 望能合作。 参见www.zyec.com

楼主:
我们也有220V大电流的交流伺服系统及直流伺服系统!如果各位有需要我们可以联系。

网友B:
驱动器输入是交流还是直流呀?5A是多少V的额定电流?15V的电流是多少,特性曲线如何?“可以带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难道你们用测速发电机反馈?“调速比1:5000”这个没用,告诉我空载最低无爬行转速就行了。

楼主:
驱动器15V~80V是直流电,5A是电机的额定电流,特性曲线和调速比跟电机性能有关系!比如电机空载最高转速500转/每分钟,那最低可以0.1转/每分钟,有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就可以作速度反馈,还测速发电机干吗?

网友B:
我不明白的是,最低转速其实是电机的特性参数,为什么老要跟最高转速放在一块,由最高转速决定那就更不对劲了。

楼主:
最低转速不仅仅是跟电机的性能参数有关,电机的调速比可以很高,但是控制器的调速比是固定的,超过调速范围系统的精度就比较差,同样有时也跟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的跟踪速度和跟踪精度有关,具体要跟实际需要联系起来考虑。

网友B:
???那我怎么做大范围伺服跟随?这是现代伺服电机吗?

网友B:
编码器精度确实对电机调速有影响,但实际上做为参数的最低转速只是电机性能的一个指标,实际系统还要受负载影响,不在讨论之列。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把概念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