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工作异常?

楼主(2004-09-02):
李春发老师: 你好!我厂有一台普传280KW变频器,运转时面板监视电流有跳变现象且电机的鸣叫声呼高呼底(在同一频率下)。钳型表检测电流正常。

网友A:
如果是模拟输入可以改为键盘调速(数字量)试验一下!如果不能解决,请挂电话0411-84603728或0755-83119883有问必答!

楼主:
检测输入电流三项不平衡

网友B:
可能是触发有轻微不正常,不跳故障就不理它,工作环境温度是否比较高?

楼主:
运行中有时跳OC或OH

楼主:
李春发老师: 你好!我厂有一台普传280KW变频器,运转时面板监视电流有跳变现象且电机的鸣叫声呼高呼底(在同一频率下)。钳型表检测电流正常。检测输入电流三项不平衡.运行中有时跳OC或OH.在此先谢!!

网友A:
把载波频率调低一点,可以调整到2-3KHZ试试!

楼主:
工作在2-3KHZ

网友C:
各位前辈: 小弟有一个问题,望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我工作中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一直流马达使用东元直流控制器6500D调速,以前一直正常运转,最近马达会出现噪音,不是很频繁,控制器会出现oc现象,检查马达,散热风扇,机械部分均正常,更换同一类型控制器,参数一致,就正常了。 小弟想请教一下次问题的原因及处理方式。是否控制器参数可以调整来消除此问题?还是控制器本身硬件的问题?? 为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