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计算用电量

楼主(2004-09-02):
通用版软件 用电流、电压传感器得知三相电流和电压,如果算得用电量,请问如何实现? goyoo@21cn.com

网友A:
通过循环脚本

网友B(2009-05-26):
已知功率2万KW分成3相应用多大电线,多少A的开关

网友C:
这个应该有计算公式吧,在循环脚本里用计算公式应该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