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4-09-02):
大家好:    请教一下,floating signal resource怎么解释?还有local ground,PGIA是不是可编程放大器?differential是不是有双极性的意思? pacer triggering是什么意思?    谢谢!    岳增振

网友A:
floating signal resource浮空信号源,就是信号没有以大地为参考电位;differential是差分接法,这个可以看一下板卡的管脚定义,信号两端分别接在板卡的某一输入通道的H和L;pacer triggering是指板卡以板卡内部的分频时钟进行A/D转换。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33241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96514

楼主:
太感谢了,希望以后还能得到各位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