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GOR 8025 CNC存储扩展

楼主(2004-09-02):
请问: FAGOR 8025 CNC存储如何扩展?谢谢!

网友A(2007-09-21):
呵呵!
没有扩展方式,8025只有串口通道,好像还不是用来扩展存储的!
什么程序这么大,要在8025上执行!

网友B(2007-11-12):
8025有DNC工作模式啊,可以上位机一边传程序一边由CNC执行程序的.大的程序运行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比如一些较大的模具加工程序).不过8025的DNC通讯还是用的RS232串行通讯口.其他数控系统通常也是采取这种边读边执行的方式。

网友C:
请你TOPKINGJUN先生你有没有8025的编程手册啊,

网友D:
如果有请发给我的邮箱:ARHAT13@126.COM谢谢

网友B:
to:楼上 去下面网址看看
http://www.fagorautomation.com.cn/comintro/gb/com_sort13.asp?sortid=20&sortname=产品样本#EOCAC
说明一下,8025可能没有了.毕竟太老的产品.不过编程手册可参考8035的,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