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接口用两根线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4-09-02):
按照RS485的电气规范,组建RS485网络时除了两根数据线外,应该还要一根连接线连接RS485接口的电气地,只有这样数据线上的电流才能形成回路。 而实际使用中,很多厂家(包括一些有名的大厂)的设备上(包括很多厂的RS232/RS485转换模块)的RS485口却只有A、B两根数据线接线端子(也没有接地端子)。 我想问的是这样如何形成回路,这样的接口是不是不规范?

网友A:
应该是因为隔离保护的关系.

楼主:
实际的情况是,越是全隔离的只有两根线的情况越多! 有没有搞过485接口开发的能解释一下?

网友B:
应该是电压信号吧,参考电势为地吧,理论上电压信号中电流可以为0的吧

网友C:
我想是保护的问题吧,还有就是减少传输的信号干扰吧! 你最好看看关于rs-485是怎样来的,也许你会很清楚,为什么是两根线。 这只是一个建议,仅供参考! 我的信箱:fengandyuan@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