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哪种采集卡可以采集测量电阻的数据?

楼主(2004-09-02):
我想测量产品电阻采用采集卡由计算机进行控制,哪种采集卡能用来采集电阻数据,请提供,谢谢!

网友A:
你好,我们公司曾经做过类似的项目,用的就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数据卡及软件。针对你的需求,我们可以提供一套解决方案(包括软件和硬件),欢迎你来电咨询洽谈。 TEL:028-85232490-8009

网友B:
你好 我们公司有着样的产品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联系电话:010 82561691

网友C:
测量电阻值要通过外加一恒流源将阻值转换为电压值进行测量,这样根据测量精度要求就可以选择A/D卡进行采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