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三菱的plc高手

楼主(2004-09-02):
本人刚现在正在接触三菱的FX1N系列PLC,请问该系列plc和pc之间如何通信? 要用vb编程嘛? 还有系统中用到无纸记录仪(浙大中控),要把无纸记录仪中监视的模拟量传送给PLC,请问又如何实现? 请大侠指点一下 急啊,谢谢 在网上搜不到相关的信息

网友A:
简单,将你的PC安装上工控组态软件,比如组态王或是INTUCH什麽的, 再挂你的PLC,还有什麽无纸纪录仪,或是其它的工控产品. 但是要花些银子.

网友B:
如果记录的数据不是很快的话,比如一秒钟以上记录一次的花,用个PLC+模拟量模块+VB编写监控和数据记录的软件,很简单的!如需要帮助可以给我发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