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V系统的控制卡能带多少基金会现场总线仪表?

楼主(2004-09-02):
哪位专家知道爱默生公司的deltav系统的一对控制卡可以带多少个基金会现场总线的仪表? 谢谢!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128台,但最好少一些.常规IO点最多只能带500点,一个FF仪表通常相当于几个常规IO点,所以尽量少,速度会非常慢的

网友A:
一个网段32个节点,通常10个左右,太多的节点需要考虑系统的响应时间。

网友B(2007-05-11):
我们这一个H1卡有两个段,每个段能挂3个总线箱,一个总线箱能挂4个设备。

网友C(2008-03-02):
得看是什么仪表,AO和AI的不同,电流的负载都是要考虑的因素。所以FF要挂多少设备,要查DELTAV和仪表的技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