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厂家有rs422的hub

楼主(2004-09-02):
请问各位大侠,谁知道那个厂家有RS422的hub,1-3口或1-4口都可以。因为我不想使用二个RS485的hub并接使用。

网友A:
泓格有三口的 RS-485 hub. I-7513 三相隔离 RS-485 到 3 口 RS-485 Hub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13_c.htm

楼主:
谢谢GARYLIN大侠! 泓格的7513是2线的,是否有4线的422方式的,总难道真的要用2个hub来完成4线全双工过程

网友B:
因RS-422 为Point to Point 的全双工传送模式, 跟RS-485 的一对多点不同. 如果要做Hub, 有两种方式如下: 1. For one-way, 单点RS-422 收数据, 再传给另外三点. 2. 另外,就是用CPU 来控制, 这样可完成同时三组RS-422 做收送的功能. 请说明你的实际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