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电机变频运行

楼主(2004-09-02):
请问绕线式电机改为变频器调速,能长期运行吗?应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可以,注意事项根据工况而不同,您可以给我发邮件,或者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再沟通!

楼主:
董大: 来信收到,谢谢

网友B(2009-03-23):
对于频繁往复运动的起重机改为变频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