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确定选择富士电机是否正确

楼主(2004-09-02):
我有一个项目:其中R轴作回转运动,负载800KG,要求转10度要停下做测量,时间10秒,然后再转10度,停下测量.....,对速度要求不高,一个测量—回转周期在15秒内完成就行。转台直径1200mm,我要求转动平稳,无振动,无噪声,能在测量点很快稳定停止,为此我选用富士电机FALDIC-W GYG152CC2-T2E, RYC1523C-VVT2(驱动放大器),运动控制卡选用BALDOR NEXTMOVE ES,用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做闭环反馈。请帮我斟琢是否可行?谢谢啦!

网友A:
mR^2=800*0.6^2=288kgm^2.你减速比选的多少?除非用力矩马达.不然直接连接负载交流伺服功率可能太大.你选的好象是1.5KW的伺服电机好象小了点. 也可能我对你负载转动惯量理解不对.最好说明你计算的负载转动惯量,再决定方案.

楼主:
trio_motion:你好!首先感谢你发来的软件,第二是谢谢你对我这个问题的关注,我用的回转工作台已经带了一组减速比为1:180的蜗轮蜗杆减速器了。主要问题是我从没用过富士电机,不知道我用的这种情况是否容易出现震动,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