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故障求助

楼主(2004-09-03):
西门子MM440,跳F001,但是模块是好的,那是哪里出问题了,驱动没有损伤。 ,又一台跳A503,它的电压检测电路在什么位置,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MM440肯定是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B:
F001故障表示变频器过电流.可能的原因: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匹配;电动机电缆太长;有接地现象或斜坡上升时间太短、减速下降时间太快等。 A503表示欠压。可能电源电压低于变频器规定的范围。

网友C:
西门子,哪个型号? 看下F001到底是过压,还是过流!如果是过压,就很少见……你找个可调电源降一下电压试试( 升压不可以,可降压没问题啊)我和你一样新手上路,什么都要靠自己多学多练!呵呵!

网友D:
兄弟,你那机器有这么多故障,主板有两块够成,你看看主板下面那块接口板是不是“死”了。

网友B:
型号是MM440,不是告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