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个指令

楼主(2004-09-03):
请教个指令: 三菱A系列的 from h0002 h0068 k4M0 k9 中的k4 是什么意思 k9是十进制的多少啊? 谢谢

网友A:
k4是十進制是說M0是以字的形式出現它=M49 K9就是十進制

楼主:
谢谢。 还是不理解!在书上,这个指令是从一个特殊模块(CClink)上的缓存区中连续读数据到M0开始的内部继电器上,但我搞不懂是连续读多少个。

楼主:
能解析一下吗? 谢谢

网友B:
from h0002 h0068 k4M0 k9 意思说从地址为20的模块的104(H68十六进制)号缓冲区开始连续读9个缓冲区的数据,将它们连续放在M0~M15 、 M16~M31、。。。。。(以16个位组成的字)中 K1M0=4位(M3 M2 M1 M0)、K2=8位、K3=12位、K4=16位
上海兴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解释。其实在三菱PLC中有个概念叫做“组”,一组为四个存储位。这类似于欧姆龙中“通道”的概念,一个通道为16个点。

网友D:
完全同意 兴菱 所做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