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M1H用RS232控制4台590的方法

楼主(2004-09-03):
求助CQM1H用RS232控制4台590的方法

网友A:
你是用计算机控制啊,590通讯要选择通讯板,有RS485板,PROFIBUS板,MODBUS板,要是简单的控制,用RS485板,再买个232转485的转换模块,把COM口和RS485通讯板连起来就可以通讯了,不过还要自己写上位机的程序,再要么用组态软件吧,呵呵

网友B(2005-07-17):
CQM1H是OMRON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