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500 过流报警

楼主(2004-09-03):
一台FR-A500 5.5KW 在输出15Hz时(空载),无规律出现过流报警,用钳型表检查,电流低于额定值。(进线电流不平衡,两大一小),不知何故?请教!

网友A:
驱动板是否尘多或模块不太正常。与输入电流应没关系。

网友B(2004-11-01):
与进线电流无关系,有可能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