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量传感器

楼主(2004-09-03):
现在需要电量传感器,输入AC40-60A,输出0-5V或者4-20mA。响应时间5ms. 如果技术达不到,可以尽量让响应时间接近5ms.    hujunqiang@sensor.com.cn

网友A:
我处有sc_zfq@163.com

网友A:
请联系0839-3351957   www.gy118.com qq :359484637 Email:sc_zfq@163.com

网友B:
我这里有您需要的传感器 13585171102 email:yanhc84@163.com

网友C:
我处有您需要的产品。。。 0574-87664777 13967825019 王先生

网友C:
WWW.CA800.COM. 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宁波分所

网友C:
霍尔电量传感器的特点:品种多、反映性能快速、应用范围广、可靠性高、稳定性好、性价比高、与主回路的绝缘性高。   霍尔电流、电压、功率、无压差信号线性整流及三相电机保护模块,可以测量直流、交流、脉动、方波及各种不规则波形的电流、电压和功率参数,应用频率范围高达100KHz,测量回路与被测回路高度绝缘,采用非接触式,使得被测回路无丝毫能量损失,并且有原边电流短路不损坏模块本身的特点。广泛应用于高频开关电源、自动控制、逆变焊机、UPS、电机调速、电力机车、变电站、电解电镀等领域。   主要产品:   1. 低温漂平衡磁系列(0~6000A);   2. 低温漂直放式系列(0~10000A);   3. 霍尔电压系列(0~6400V);   4. 交直流功率模块系列(0~1000A);   5. 三相电机保护模块(0~1000A);   6. 无压差信号线性整流模块(全波);   7. 多路电流均衡器在0-50%之间可调;   8. 自整流电流、电压传感器系列。(自整流电流传感器的最大特点是:原边是交流输入,输出端可得到直流输出,其他电参数及外形根据电流、电压额定值查相应表中参数)   超出以上范围,可根据用户对霍尔模块的要求定做。   欢迎来电来函索取产品资料及报价单!0574-87664777 FAX:0574-87675851 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