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产品送出流量控制的问题,急!

楼主(2004-09-03):
我有一产品送出量系统,流程图如下:
必须保证产出量FI403的稳定,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 怎样控制才能保证FI403的稳定,必须保证用户的用气量。

网友A:
如果你排空阀仅仅是排空放汽,不参与调节,单回路PID调节就可以了,但PV(流量)必须经过温度和压力补偿,这样可以保证送产品的质量恒定;如果不用补偿也可控制流量恒定,但因为温度、压力影响流体密度,质量有可能不恒定。 如果排空阀也参与控制,那要将排空阀的开度做为前馈信号乘比例系数加到PID输出.

网友B:
我想加一个反馈就可以吧!你前面是不是已经有温度、压力补偿了?

网友C:
正如LLY朋友说的要看你的排空阀如何用,仅仅是排空放汽的话,你可以用YAMATAKE的新产品可以带调节控制的质量流量计。你的流量大概是多是,方便的话和我联系。025-86630004

网友D:
我觉得测量介质为气相,最好以PI-403作为被调参数,与V405调节阀作PID调节.V404阀选用自立式调节阀,稳定阀前压力,当阀前压力超过设定压力时,自立式调节阀打开放空.

网友:
缺少具体参数,能不能详细一点

网友A:
cang001 : 但压力偏低怎么办呢?靠排空阀是不能稳定压力的。 所以必须要进行流量补偿,原理是依据P0*V0/T0=P1*V1/T1 对不同介质不同温度压力段,衍生了很多经验公式,孔板生产厂会依据你提供的介质、管径、常用流量、最大最小流量、正常工作温度压力等参数制作,并会提供给你几个温度压力段的经验公式。依据这些经验公式在PLC/DCS 计算出补偿后的流量,这样PID调节时,即使温度压力有小范围的波动,不影响补偿后的流量

网友D:
回LLY: 自立式调节阀(既您指的排空阀)的主要目的是在压力超过设定的压力时才可以打开.低于设定的压力不工作. 例如:正常操作压力为1.0Mpa,上限压力为1.4Mpa,下限压力为0.6Mpa.量程为0~2.0Mpa.当上限压力能到1.4Mpa时,工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下游用户用量减少,流量减小,而上游压力不变,另一种是上游压力增高。在1.0Mpa~1.4Mpa时,V-405工作,通过调节保持压力在正常范围。超过1.4Mpa时,自立式调节阀开始工作,既放空。一直到压力低于自立式调节阀设定值,阀门关闭。 一般来讲,介质为气相时,通过与工艺专业协商,压力选择合适的工作范围,稳定了压力,也就稳定了流量。若想减少防空次数,上游输送泵使用变频器,把变频器的工作条件设在PI-403压力的1.4Mpa~2.0Mpa附近。 选用孔板等流量计时要考虑到流量量程比是否足够的宽,象楼主所述的这种工艺,有可能流量在某一时间段非常低,在某一时间段相对较高。 不知对否,请lly网友批评。

楼主:
系统允许压力波动范围0.32~0.34MPa

网友E(2004-12-29):
FI403的安装位置不对,应该装在放空管道的后面。因为放空管道当超压时会放空阀开启,这样总流量上升,仪表无法正常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