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西门子300的问题

楼主(2004-09-03):
小弟用西门子300做一个程序,由于初次接触,不会用各种功能块,结果下载时程序过大没办法下载,那位知道解决的办法,希望能告诉小弟,不胜感激 另外怎么才能读出他的时钟呢

网友A:
每个功能块、功能和OB块都不能大于8000字节,超出了,就只能编功能块或功能调用。读时钟用系统自带的功能块。多看看书。

楼主:
to :独行无双 谢谢! 读时钟时我只能调用系统功能块,可是没办法找到功能块的参数,怎么办呀

网友A:
不客气。它的参数时没法得到的,多用用F1看看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