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选无刷直流还是永磁同步

楼主(2004-09-03):
PMSM在转矩方面比BLDC的好多了 另外,BLDC能做到500w以上的就很少了... 是不是可以说BLDC是PMSM在低端的替代产品

网友A:
对于伺服系统来说,转矩是小case,关键是动态响应和低速性能。对于处在伺服和普通工控之间的系统我不发表意见,日本鬼子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