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关于gprs组网的问题

楼主(2004-09-03):
请问:gprs上网获得的IP地址是gprs内网IP地址,是否在中国移动gprs内网中的任何一个ms都可以通过这个地址访问到该终端?

网友A:
不是的!有的地区有开通GPRS内网互访业务,有的地区没有开通,如北京就不提供。它只提供专网的互访。

楼主:
那么终端获得的IP 地址的有效范围有多大是省际的还是仕么?

网友B:
一般GPRS IP地址的有效范围以省为单位,一般来说IP只能在本省内通用访问.

网友C:
GPRS IP虽然只能在网内访问,但是可以有其他办法进行异地访问的

网友D:
VPN虚拟局域网远程访问,这种应用也很多的

网友E:
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vpn虚拟局域网远程访问呢?

网友F:
现在想用VPN方式组网,能介绍一下如何组网,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网友D:
GPRS VPN 方案 ttp://sangrong.com/saro/GPRS_vpn.pps

网友G:
底下点数少的时候向移动申请几张固定IP的卡,点数多的时候申请一个APN专网业务。以上两种方法移动都会提供APN接入号!在APN内的所有卡即组成了一个VPN! 厦门蓝斯通信 陈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