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我试制的永磁接触器,请各位指点

楼主(2004-09-03):
本人近期用CJ20-250改制了永磁接触器。基本性能如下:1 稳态耗电极低,220v励磁时,在0.3w以内,与接触器容量无关。可大量节约电能。2 稳态时无噪声,老式接触器噪声较大。3 开断力很大,分断速度快,特别是刚分速度极快,可避免触头熔焊,减少触点烧蚀。老式接触器靠复位簧分断,分断慢,力量小。 4 接线与老式接触器相同。5 不用硅钢片,用铜线很少。6 电子控制,可方便并精确地设置超 欠压保护点,分断和吸和干脆有力,无弹跳。老式接触器的欠压保护不可调,无超压保护,并且欠压分断前伴随弹跳。7 可预留分断信号端子,方便地接入过流 缺项等保护信号。8 成本与老式接触器相当,超过160A后,低于老式接触器。9 可以用老式接触器的壳架进行改造。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好! 时间长了会不会磁力减弱呢?若是,则怎么样解决?

楼主:
是会减弱 ,但减弱过程或称时间,要远远长于触头的损耗时间。产品生产出来是应用,而不是用来储存。 谢谢

网友A:
ok! 最关键的是要能与老外的接触器一比高低!

楼主:
谢谢您的鼓励。我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我查阅了许多有关资料,再永磁接触器 方面,外国确实不如中国。据我分析,外国企业之所以不搞这种产品,主要是受高能永久磁铁资源的限制。中国钕铁硼资源占世界的80%左右,外国要搞,从长远看,没有优势。 与老外接触器比高低,要有大企业高技术的比拼,非个人能所及

网友B:
好是好,你的永磁接触器在国内何时可以成型使用。

楼主:
如果有较大的企业支持,会很快,用不了半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