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传输通讯出错

楼主(2004-09-03):
三菱:FX1N-40MR FX1N-60MR 各一台 传输软件:FXGP-WIN-C 传输电缆:苏州福田工控公司提供,以前使用正常. 传输电脑:ACER POWER- S series 故障现象:传输时出现SWOPC-FXGP/WIN-C 通讯错误 过程: 1.供电正常,交流:220V,设备供电三相五线制. 2.没有带电插拔电缆 3.机床调试已基本结束,仅改变梯图个别接点.程序无明显错误. 4.先是FX1N-40MR出现上述故障,换FX1N-60MR工作正常,在改变梯图个别接点时又出现上述故障报警.

网友A:
最好先换一根线试一下,PLC/电脑一般不会有问题.软件最好用GPPW的.

楼主:
新换一台PLC,还是这根线,传输正常.换了一台电脑.是否是原电脑的232口有问题,多次传输后产生故障.谢谢回答!

楼主:
新换一台PLC,还是这根线,传输正常.但换了一台电脑.是否是原电脑的232口有问题,多次传输后产生故障.使接口损坏谢谢回复!

网友B:
现在市场上销售的编程电缆线几乎没有用芯片,而是用的5个电阻,带电拔插很容易烧毁com口或者编程口。 上海兴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楼上说的有理。我以前经常带电拔插电缆,看来这是不正确的。 如果所有的东西都试过了,建议你试一下将软件重装。

网友D:
應該是插頭接觸不良!

网友E:
对民,应该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