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1151压力变送器1/2量程时输出14毫安

楼主(2004-09-03):
各位工控大侠: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对压力传感器的质量检测如何进行?2、本公司有一台1151压力变送器,零点与满量程调整准确。但是1/2量程时却输出14毫安左右,调整线性也无法输出理论值,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以上两个问题分别会有那些原因造成? 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高手都去那里了?

网友A:
高手和高精度一起去喝酒了。。。。。。 关于问题2:在板子上并个 220VF 的电解电容、放大器输入或者反馈电阻上并个 0.01 VF 的瓷片电容看。

楼主:
周工:您好,能否将您的联系电话告诉我,以便晚辈想您请教!我真想学东西。帮帮我!谢谢。我的邮箱:ligangvokv@tom.com

网友B:
我觉的这种不线性完全是由于电路引起的,如果你是维护和工程项目的完全没有必要去花太多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咯.因为必竟电路方面也很复杂(相对来说).报费了事

楼主:
什么?完全有电路引起的?传感器有没有关系?

楼主:
周工:按您的方法情况还是没有变化,会不会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A:
怀疑传感器有问题可以替换对比,也可以在传感器的输出接示波器或者用数字万用表监视。

楼主:
那它的正常的输出参数是多少(0-6.2-37.4千帕)

网友C:
老周, 这个问题上我对 "在板子上并个 220VF 的电解电容"的做法不甚理解" 不过 我判断发生这样的现象 只能意味着 传感器 坏了,建议楼主和别的传感器对调1下 看看 是不是这样 我感觉 如果是传感器坏了就别费时间 换1个

网友A:
并电容的方法是针对板上有自激的情况采取的。 换传感器的方法非常直接,楼主不会不知道,所以我没有提到。

楼主:
量子风: 你好 传感器怎样检测呀?不检测能知道它是坏的?

网友D:
我同意直接换!这方面的技术问题可直接问厂家,这样应该会让你更清楚些。其实现在的售后服务应该做到这一点。我想的确是电气部分的问题,但要相关设备来修理。拙见而已!你可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