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940got编程

楼主(2004-09-03):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三菱940触摸屏能否用指示器来指示寄存器的状态,(如:D10=K2时图形指示器1指示亮D10=K3时图形指示器2指示亮同时指示器1恢复)小弟是刚学触摸屏有什么说得不对请不要见怪!

楼主:
有谁能帮我,,,???

网友A:
在PLC 里编辑程序D10=K2,触发一个M0或者任何一个位元件就可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