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2N 系统时钟有关问题

楼主(2004-09-03):
在每个整点的28分钟,读取水位传感器信号,水多时排水,到传感器位置停止。水少时补水,到传感器位置停止。

楼主:
如何实现?

网友A:
这与每60分钟取样一次有差别吗? 可用TCMP指令比较内部时钟,不过内部时钟也是有误差的。

网友B:
D8014内存贮的就是分钟;

网友C:
非常正确
上海兴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