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得变频专业技术支持

楼主(2004-09-03):
本人是施耐得变频的专业首后服务,想了很久希望能为工控行业做点什么,现在特地发此贴希望大家以后遇到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给我发mail咨询,完全免费,也希望大家以后能成为好朋友。我会尽全力帮助大家的。mail;bins@gongkong.com

网友A:
绕线式电机8级,730转/每分,155KW,380V,296A,有短时间频繁点动(10次/10分钟),现在需要采用软起动器起动该电机.采用什么品牌软起动器较好,应该注意些什么?旁路接触器有否必要或如何选择,旁路瞬间对电路有何影响?能否用施耐得ATS48C41Y?谢谢

网友B:
大哥: 请问ATS-46C66N软起动器的电源变压器的输出为多少?

网友C:
施耐德中压做到多少?为何苏州没人回答?

网友D:
TO:闽工 就我自己的知识而言我认为施耐德ATS48C41Y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因为他在最低安全等级下每小时最多只能10次,而在重载下只有5次。显然在频繁启动的时候他的热保护达不到要求。你可以看一下洛克韦尔的AB产品以及ABB的产品,他们中间有合适的。至于旁路你看是内置还是外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