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ACS800故障怎样排除

楼主(2004-09-04):
求助:ACS800 斩波器烧毁 最近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时,频繁烧毁制动斩波器的故障,而且总找不到原因.接线没问题.哪位同仁能够帮助分析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下制动电阻阻值选取和制动斩波器是否与变频器容量合适 降低制动百分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