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人明白“DC特性”指的是什么?

楼主(2004-09-04):
如题

楼主:
尤其是DC两个字母,真讨厌,就用字母简写,要是中文,我也许就知道了!

网友A:
Direct current. Digital controller. District of Columbia美国首都?!

网友B(2011-08-27):
请教一下在数控车床精度检验中使用dc指的是什么意思?试验棒的直径吗?

网友C:
楼上!DC=外径,IC指的是内径

网友D:
直流电的意思把吧,如DC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