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变频器空机正常,接电机空转跳oc-c

楼主(2004-09-04):
求助:松下变频器空机正常,接电机空转跳oc-c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机三相阻值是否平衡。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B:
加大启动时间试一试,同时检查电机的绝缘

网友C:
是DV707H的吗?是的话,可能是智能IGBTH坏。

楼主:
输出三相正常, 另外参数改不了,按功能键只能显示电压、电流、功率,不能进入参数号

网友D:
你换个电机看看

网友C:
是一只电阻坏了。几十毫欧的那个。 再不行的话,肯定是连接这只电阻的引线开路了。

网友E:
我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F:
请问哪位大哥有松下变频器:MUDB015A1A的资料发一份给我,本人 感谢!我的E-MAIL:huafeng.l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