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液位计

楼主(2004-09-04):
求助: 各位大虾,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有一台浙江瑞安的远传型磁浮子液位计,现在它在一半量程以下老跳到零,用仪表测量,为3.987MA,开始以为是板子有问题,更换后,仍由此问题存在。检查线路也没问题,我不知道问题出在那?请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A(2008-08-18):
一半量程上,测其电流就有近4mA 这就可能是仪表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半量程上,测其电流就有近4mA 这就可能是仪表有问题了

网友B:
线性度不好 零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