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怯地问一个关于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4-09-04):
大家好,本人刚接触控制,在这里怯怯地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伺服”啊,“伺服控制系统”跟一般的控制系统又有何区别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伺服控制 -- 采用闭环的过程控制系统.

网友B:
一般伺服系统主要关心响应时间、超调量和稳态精度,什么开闭环、惯量匹配都是根据需求走,属于枝端末节。伺服系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随动系统,从大范围来讲,伺服的概念很广,但专业上一般只称具有一定优良控制性能的系统为伺服系统。很多工控都处在模棱两可的位置,不方便举例,可参看一些典型的伺服实验台,如Stewart平台。

网友C:
0.5Hz以上的备好的随机信号控制+-250mm的直线运动用不用伺服电机有多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