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用于S7-300 PLC控制的数码管器件吗

楼主(2004-09-04):
各位大虾:你们好! 有用于S7-300 PLC控制的数码管器件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不知是不是想用S7-300来向数码管上显示S7-300内部的数据或故障代码,那可以用捷通科技的DDM4A显示表来完成。它是用PLC的晶体管输出点来驱动的显示表,可以带很多块表一起显示不同的内容,非常方便,同样适用于其他牌子的PLC。详细情况可以到公司网站http://www.jtplc.com上了解,上面还有S7-300驱动32块DDM4A显示表的PLC驱动程序下载。

楼主:
刚下载其PLC驱动程序,不知怎么样用,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