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冷制冰行业

楼主(2004-09-05):
各位前辈: 请问谁对冷藏厂的冷库和制冰用的压缩机做过变频节能改造?活塞式与螺杆式在改造是有什么不同之处? 希望做过成功案例的老师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没用过,但我知道变频器不太适宜,因为变频器不适宜带重载启动。你的压缩机在停机后的压力大概还有1.5MPAR。谁都知道:冰箱还需延时启动呢。在如此高的压力下,变频器启动很困难。

网友B:
我怎么不能发表新文章呢,一提交就说---请注意你的发言辞。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启动时基频调低,启动到是可以 就是能节能么?有没有那位仁兄做过这类东西?

网友C:
但是你们考虑过电机的冷却问题,油循环问题,膨胀机构变流量性能,润滑问题。 比起这些来,启动力矩太小case了。

网友D:
我调过,启动时阻力很大,变频器跳过流,后来启动频率设为13HZ就没事!

楼主:
李老师,能麻烦您把你的改造方案及效果给我传递一份么?谢谢 Email:imissyou1980@163.com

网友D:
对不起!方案我不知道,我只是帮空调机厂调试变频器,这个应用已很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