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hitech触摸屏可否与单片机直接通讯

楼主(2004-09-05):
请教各位大虾!在控制过程中,hitech 触摸屏可不可以不通过PLC直接与工业电脑或单片机通讯.使用什么方法和连接电缆?

网友A:
那要看你用什么样的Touchpanel,如果是模拟屏(如电阻屏)就要 通过PLC与单片机才能通讯; 如果是Digitalpanel就无需通过PLC通讯。 不知道您怎么称呼?我免贵姓吴,吴勇攀。做触摸屏的,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欢迎您联系我。 深圳市坤巨实业有限公司 TEL:0755-83743629 FAX:0755-83743329 E-mail:GTouch@126.com Http://www.gtouch.com.tw

网友B:
采用RS232通讯方式,单片机作为主机。

网友C:
HITECH屏我没用过,但我知道PROFACE的屏是肯定能的 或者在GP里编通讯协议,或者在单片机一方编写都是可以的 通过窜口来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