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中SFC功能怎么用?各位老大帮忙

楼主(2004-09-05):
软件环境:WIN2KP,SP4,S7V52,SIM52 俺今天上午用LAD测试SFC1,想把PLC系统日期时间通过DB块与模拟量一起送到上位,搞了半天,用SIM搞通了,日期时间都对。 但是后来我再一次做程序时,无论如何SFC都不能调用。S7V52告诉我Unable to place the block。我看了看帮助:Description of Error: The block cannot be inserted. Possible causes are: 1You are working online and the block you want to insert does not yet exist online. 2You want to insert a system function (SFC) or system function block (SFB) which come from a program library whose project version does not match the version of the current project. 3Organization blocks (OBs) cannot be interconnected using this application. 我认为是第2个原因造成的(不明白的是,刚开始测试时,我居然调用成功,后来一直失败)。 各位老大,我应该如何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我是初学者,我也不知道呀,

网友B:
我的版本和你一样, 没有任何问题, 不应该出现的,

网友C:
这些内容,我不清楚我们曾学过可是没有什么工作经历,可是我对工控很感兴趣不知哪位老大可以给我个建议息样可以把PLC 学好呀

楼主:
但是我在两台机器上测试,的确如此。 在一台机器上,我重装了一遍V52,刚装完都不能调用。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哈哈,终于找到方法了! 双击、从导航栏拷贝都不行。用SIM或挂PLC,在线(ONLINE)模式下,把SFC1拷到离线(OFFLINE)方式下的项目里,然后就可以调用,OK啦。 谢谢大家!!!

网友D(2010-01-26):
请问上面的高手们,S7-200的STEPV4。0可以用顺控功能图直接编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