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线的选型

楼主(2004-09-05):
不同的电流怎么对相应的电线的型号和截面面积?

网友A:
任何产品的型号是由相应的标准给出的,电线电缆当然也不例外。建议多查阅一些标准(GB、JB、SJ、IEC、IEEE等)。 电线电缆如作传输电能用,一般按欧姆定律考虑即可;电线电缆如作传输信号用,则须运用传输线理论。

网友A(2004-10-19):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Code for design of cables of electric work有关于电力电缆、控制电缆选型、使用等方面的细则,现已贴在本网《RS485论坛》的“工业自动化系列综合电缆解决方案”上,欢迎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