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求助

楼主(2004-09-05):
现有一西门子MM440变频器3相380VAC,5.5kw一上电就出现A0503故障告警(欠压限伏),不知哪位仁兄修过该故障,并请指点是哪部分电路故障?谢了先!

网友A:
P2100屏蔽A0503,详看MM440手册

楼主:
谢谢FXJ!但是现在都无法进入变频器的参数修改。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及直流回路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B:
怎么叫无法进入变频器的参数修改。那是个报警。不用管他。

网友A:
进入P0003,P0004、权限参数设定。(0-4),设4。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fxj: 我进入P2100,但不知要怎么设置该参数,说明书上没有详细说明,还请指教!

网友A:
屏蔽MM4系列变频器的报警信号 问题: 如何屏蔽MM4系列变频器的报警信号 解答: 可以使用MM4系列变频器的第3级参数P2100和P2101对报警信号进行屏蔽。具体说明如下: 1) 参数P2100用来选择故障/报警信号的代号,它最多可以为三种故障或报警信号选择在发生故障或报警后应采取的非缺省(非工厂缺省设定)措施。 2) 参数P2101用来设定参数P2100(故障/报警信号的代号)选定的故障或报警,在变频器发生该故障时所要采取的停车措施。其可能的设定值如下: 0 不采取措施,没有显示 1 采用OFF1停车 2 采用OFF2停车 3 采用OFF3停车 4 不采取措施,只发报警信号 说明: 设定值0-3只对故障信号有效,而设定值0和4只对报警信号有效 例如: 发生A0911报警信号时,意为在减速停车时,自动延长减速停车时间以避免出现直流回路过压。如果想屏蔽此报警信号,需要设定如下参数: P2100 Index 0 = 911 P2101 Index 0 = 0 注意: 所有的故障信号都有一个缺省的反应措施(对OFF2停车);另外对有些由于硬件跳闸而引起的故障信号(如过流等)不能改变其缺省的反应措施。